HPTPN-Q118

楼主(2019-04-29):
HPTPN-Q118 板号DA0R63MB6F1 触发秒掉电 短接南桥的Apwrok  不掉电  测量 除显卡上的供电没有   别的都有CPU也有1.7V  CPU是 4代 的   这应该不是SVID调整出来的  刷过BIOS  没思路的  怀疑桥的问题 有遇到过吗

网友:
直接短接Apwrok肯定不行,测个芯片PG看看

网友:
你都短接APWROK了还 有个屁的SVID

网友:
我短接是让主板不掉电 测量主板供电是否正常的  所有供电包括二级电压都正常   掉电速度太快

网友:
掉电一般是缺某个电压或信号,

网友:
NCP81103 工作正常吗?是不是有信号不正常?

网友:
没有遇到付

网友:
好复杂  路过学习中  谢谢分享

网友A(2019-07-28):
楼主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谢谢了

没搞好   换了桥 问题一样   客户还催的急  装起来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