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对地阻值1欧正常不

楼主(2019-04-29):
如题 联想y400的机器,故障现象为不显示 显卡对地阻值为1欧姆,显卡供电也出来了
为0.99v 机器电流1.25不显示 也不是灰屏。uv5通病都搞了一道,bios刷过,现在是不显示外加1分钟后
自动掉电,求思路版号la-8641p

网友:
对地太小了  显卡一般3欧 左右 对不是短路了

网友:
10系显卡听说阻值就跟低显存1.2v是不是低了?D5显存要1.5v吧?

网友:
如果你的表够准确的话这个阻值偏低了,正常一般5欧左右!

网友:
y400这个机器有点老 这个阻值不正常 偏低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表是哪个档次的,如果档次高测量方法正确,那么这个阻值是低了,否则先莫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表是哪个档次的,如果档次高测量方法正确,那么这个阻值是低了,否则先莫乱修。

这个Y400用哪个表测也不是这么低的,我以前搞过GT650的是9,新一代的应该是GT750,可能低一些,1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表精度够不。。。。。。。。。。。。。。。。。。。。。

网友:
有没有朋友说一下正常组织 发到论坛都是说什么都有

网友:
这个阻止是短路了吧,不正常。。。。。。。。。。。。。

网友:
显卡对地1欧是不正常的

网友:
应该正常,看你的表准不准了 ,很少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