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9-04-29):
型号:surface pro 4
故障:无待机充电器电压:15V

报风险 开屏   这个机子没有图纸没有点位   只能跑线和查芯片资料了
首先测量各大电感,无电压,公共点也没有电压。
这是公共点的两个隔离管 Q1Q2是P沟的管子。 所以G级应该小于电源接口15V,实测Q1的G级是15V,Q1不导通 问题出现了。
充电芯片是BQ24770 查询其28pin为主供电 0V 实测28pin与Q2的D各一个二极管相连。意思就是Q1Q2正常导通以后 才会给BQ24770提供电压,所以Q1的G级不正常与充电芯片无关(不上图了)。
Q1Q2下面的两个小东西是两个电感 实测15V。思考一下 应该是这个两个电感的15V去了某个芯片产生一些电压以后来控制Q1Q2的G级。类似苹果的3.42

经过长时间的跑线  测量到电源接口的15v 与 芯片62175有相连。

找到TPS62175的资料,测量2pin15V(与电源接口的主供电15v隔一个电阻相连)9pin(L1)输出1.2V。感觉不正常 找一下FB电压反馈的描述 说FB如果直接隔一个电阻接地  那么输出的就是标准电压  后来查到标准电压是3.3V  实测5pin FB确实是有两个电阻并联接地,那么L1确实应该输出3.3V 实际只有1.2V。
订芯片,换芯片.电感.反馈电阻,无果!后来查到R1R2的0欧的电阻直连L1。这应该是L1的后级电压吧!拆掉R1R2后,测试L1正常输出3.3V。经过测试R1后级存在短路。接线,烧~~~。

最后在M17P8V附近有两个小小粒的C短路了  拆掉  全部东西装回 电压正常出来了 接屏显示了。可惜,拆的时候不小心把内屏弄破了

TPS62175的资料在alldatasheet的网站有 我不上传了。
总结:这个机子的时序不像普通笔记本的由充电芯片来控制隔离管,而是像苹果的3.42一样  由电源接口的供电去转换出一个3.3来给EC间接控制隔离管。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欢迎指正。发帖不易 觉得好的加点分吧!

网友:
楼主的分享精神令人钦佩,为楼主损失一块屏几百大洋默哀三分钟!这机器小问题我基本不接,他妹的屏太容易爆了,得用很薄的胶片慢慢的割开,稍微进 一点还容易割到屏线。不好赚这钱。除非是不开机的报个风险价格美丽就开搞,不然一边凉快去。

网友A:
厦门永美专业承接微软Surface换屏/电池鼓包/换框/过保换机全国接单、咨询电话:0592-2219861;13600914116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厦门永美专业承接微软Surface换屏/电池鼓包/换框/过保换机全国接单、咨询电话:0592-2219861;13600914116 ...

若靠谱可以单独发个接修的帖子

不要回帖打广告  谢谢配合

网友B:
楼主,后来怎么样了呢?是自己出钱买块屏回来装上还是当作修不好退给客户?

网友:
楼主,后来怎么样了呢?是自己出钱买块屏回来装上还是当作修不好退给客户

greaterlife -2 抄袭帖!

网友(点评):
兄弟,复制也要认真点,好吧

网友C:
今天有个屏坏的,问问屏要750.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来怎么样了呢?是自己出钱买块屏回来装上还是当作修不好退给客户?

这屏幕拿货价700左右,估计楼主提前跟客户报过风险才拆的,这种屏幕那个胶厚实的让人绝望,没拆屏经验的的基本都会干碎,自费给客户换屏的我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有个屏坏的,问问屏要750.客户接受不了

报750?就为了几十块钱的手工费去折腾一个多小时吗老大?

网友:
                 我看售后的拆这个很完美,应该有诀窍的。

网友:
楼主  楼主 爱死你了    手上刚好一个机子   现象和你一模一样  哈哈哈

网友(2019-06-24):
PRo4怎么从5V切换成12V的知道工作原理吗。大哥

网友:
这个机器从来没修好多

网友:
楼主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能换这样的屏 动手技术也是个老手了 也是个赚钱的肥活儿。

网友D(2019-08-11):
这个机器应该会返修 这个故障时通病目前还没找到办法彻底解决 烧一下也能使用 不烧吹一下也可以 表笔刺激一下也能开 更换芯片也用不久 对地值8欧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会返修 这个故障时通病目前还没找到办法彻底解决 烧一下也能使用 不烧吹一下也可以 表笔刺激一 ...

这是个通病,3.3线性电压。正常阻值是300左右,我有彻底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已经迅维上好几个找到我的朋友,我都帮他们解决了,不会返修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机器后面返修了吧,你没找到真正的故障点,铁定会返修的。 以后接修surface,可以直接跟我沟通,这种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搞哪里,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机器后面返修了吧,你没找到真正的故障点,铁定会返修的。 以后接修surface,可以直接跟我沟通 ...

我呢!是把我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呢可以直接评论说出来或者也可以开一个帖分享给大家!我的理解是 如果我问你了 你可能会收费!希望你不是这样!
再一个!这个机子没有返修! and~~我修的surface可能比你见过的都还多!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阻值不是1K吗 怎么300?

二极管挡 对地阻值是300左右,那种100多啊,阻值慢慢降低的啊,都是没找到故障点的,都会返修

网友(2019-09-26):
楼主  楼主 爱死你了    手上刚好一个机子   现象和你一模一样  哈哈哈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