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32D1130/80液晶电视

楼主(2019-04-29):
插电源电源指示灯红灯亮,屏幕不显示,求解。。。。。。。。。。。。。。。。。

网友:
拆机查各各电压,,,,,,,,,,,,,,,,,,

网友:
我测试一下电压12V-5V-3.3V-1.8V-1.2V全在,就是屏不亮

网友:
高压待机时有16V开机后电压就没有啦

网友:
好像高压保护掉了..................................................................................

网友(2019-07-11):
刷个程序试试吧 我的是blos芯片坏啦

网友: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吗,

网友:
查一查屏供电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