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N7-591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4-29):
         今天接到客户拿过来一台Acer  VN7-591不开机,插电流表上电5A大电流,然后用烧鸡大法是显卡问题,然后改集显试下,去掉显卡供电,而后插电流表上电正常,查下显卡供电芯片短路,引起5A大电流,集显上电正常,测试可以用,想把显卡修复一下,还不知道是好,先订个显卡供电芯片回来就知道叻。。。。如果芯片订回来不行,那就只能换显卡叻,还是黑胶的。。。

网友:
想问一下 这一款电脑 关闭 集成显卡,只使用独立显卡 能行么。

网友:
          应该可以吧,就是那个独显供电一个芯片烧叻,换叻之后可以  、。。。

网友A:
                          直接用集成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集成省事。

      用集显可以,就是把那个独显供电芯片烧,导致5A大短路,把那个芯片顶回来换上去独显认到叻。。

网友(2019-06-09):
可以讲的具体些吗?

网友B:
应该是显卡供电短路才会导致烧掉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供电短路才会导致烧掉显卡吧。

   对,么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