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联想g480 11326-1的BIOS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9-04-29):
请问大神联想g480 11326-1的BIOS在什么位置,麻烦了!

网友:
不是吧!Bios找不到 南桥走边看看 ec附近瞧瞧 一般是25l64 q64 或者25l128 等等字样的

网友:
还是拿去给专业人员修吧,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A:
找这个芯片做什么呢,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在主板上找比普通8脚芯片打一号的芯片就是了,简单吧。

话说回来,这个芯片你都没有找到,估计想修这个机器,够呛!

网友:
正面在EC小面一点点 声卡上方 一般是WINDOWS

网友:
八脚的,像mos,但比mos大,好好找好能找到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让人不知如何回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这个芯片做什么呢,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在主板上找比普通8脚芯片打一号的芯片就是了,简单吧。

话说 ...

还在学习中 ,见笑了

网友:
不是可以去找点位图和电路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