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110 usb 失灵通病

楼主(2019-04-29):
常见USB 网卡等外设同时不好用的话一般是桥芯片问题,但是 有例外哦 ,戴尔N4110  hm6X芯片组,就出现过 US无线,摄像头 有线网卡同时不好用,本来想换桥的 上网一查 ,竟然有这种情况,PCh BIOS 引起来的问题,型号没有换,果断刷了 PCH  的BIOS  ,,cmos 电池放电 装机 测试 OK OK 就是 OK
现在 提醒大家 一下 这个机子 任性任性哦

穿上 好用的 BIOS  2个  都包含了 放心使用

戴尔N4110 ok.zip

N4110 V02 EC.zip

网友:
最后刷BIOS解决,BIOS引起故障千奇百怪,所以先刷BIOS总不会错

网友:
各种奇奇怪怪的故障10个里有6个刷下bios就会好

网友:
也不知道该悲哀还是该高兴现在都在玩儿bios

网友:
什么桥BIOS啊,ME吧

网友:
BIOS里面也有网卡区域的

网友:
BIOS是許多故障的源頭

网友:
BIOS里面也有网卡区域的。。。。。。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通病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