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不触摸

楼主(2019-04-29):
接一台ipad Air ,正常使用不触摸,客户之前扩过容,拆机看了下主板,非常干净,应该不是扩容引起,换触摸屏无果,打触摸主值正常,那就应该是供电问题,

测得触摸IC无1.8V供电,

原理图,直接拆U6500拆3和5脚短接,装机触摸正常……完

网友:
第一次发帖,以前都是潜水

网友:
直接从515飞线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