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5一体机盲刷BIOS

楼主(2019-04-29):
请教大神,2205一体机如何盲刷BIOS。BIOS已经下载好,开机卡Logo,想试试更新Bios是否能救活,请告知按哪个组合键进去盲刷?

网友A:
2205是amd芯片组的吧!这是个*WF词语*机

网友B:
卡LOGO 一般情况下不是BIOS问题,刷BIOS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想想其他办法吧,或者请师父修。

网友C:
最简化系统看看,会死机考虑主板问题,外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5是amd芯片组的吧!这是个*WF词语*机

2205这是个戴尔一体机的型号,adm芯片组,请教怎么进去盲刷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 一般情况下不是BIOS问题,刷BIOS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想想其他办法吧,或者请师父修。

你好,我看论坛里有卡LOGO盲刷好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我只是想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化系统看看,会死机考虑主板问题,外设问题

只插内存条,其他外设除了键盘全部拔掉了,也无法进去BIOS设定界面,卡在Logo这个环节。看论坛大都说是南北桥有虚焊造成,也有说BIOS问题。所以想试试盲刷。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经验吧,我的也卡log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