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xps 15 955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04-29):
dell xps 15 9550不充电维修
故障不充电
经过检测为机器不认电源

这样的故障是psid信号问题,果断拆机,测试psid针脚,一测原来接地短路了。
迅速查找主板图纸 la-c361p,还好有同行上传过图纸,感谢迅维。
手机发帖就不上图纸了。看照就行

检测发现pd100二极管已经导通,直接找了个个头差不多的二极管换之。搞定。

个人维修经验dell不认电源一般都是33欧姆电阻变大。这个确是二极管导通,表示遇到的很少。

网友:
啥故障都得遇到总结经验

网友:
技术大大的好,恭喜楼主

网友A:
首先表扬一下楼主英文牛逼,吐槽一下你娃的Pq100为毛不标个记号害得我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出PQ100在哪里。

网友:
技术很精湛 原理知识很丰富,修起来一步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表扬一下楼主英文牛逼,吐槽一下你娃的Pq100为毛不标个记号害得我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出PQ100在哪里。

是PD100,老喻你又看错了难怪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D100,老喻你又看错了难怪找不到

哈哈你跟踪我?为毛我错了你都知道呢!

网友(2019-07-28):
好文章,支持一下.我跟具你说的,目前修好一台这种机器!!!非常感谢!!!!!

网友:
PSID对地  不认电池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继续分享一些电路图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表扬一下楼主英文牛逼,吐槽一下你娃的Pq100为毛不标个记号害得我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出PQ100在哪里。

是PD100    不是PQ

网友:
这个貌似防静电二极管,可以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