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K280--23FP台式机电源红线和绿线有电但不启动维修

楼主(2019-04-29):
                                                                               联想HK280--23FP台式机电源紫线线和绿线有电但不启动维修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台式机,不通电,经过检测是电源问题,短接绿线不启动,
测量紫线和绿线都有5V,但是黄线一直不输出12V,想换电源但是这种14针的电源不好找,客户让修修。

拆开测量,发现有个二极管D12短路,换掉OK,

换好,测量电压正常,装上开机进系统OK.

网友(2019-09-03):
刚刚修好,相同一个这样的电源,多谢楼主,这个应该是它的通病,也是换了D12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