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 3-1130不显示

楼主(2019-04-29):
联想Flex 3-1130不显示,板号BM5488_FPC_V1.4,触发电流0.3A会跳几次就是不显示,感觉像是跑码了,刷BIOS也无效,整个板就一个CPU,内存也是板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这种机器好多还是BIOS问题,要工厂的那种BIOS才行,不然就是U挂了,别的电路问题很少。0.3A都应该显了的电流。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very detailed, to see more times to remember

网友:
这个先表示吧  还有这个笔记本容易背光不亮

网友:
平台复位信号有没有测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屏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2019-07-06):
这种cpu爱出毛病,,,,,,,,,,,,,,,,,,,

网友:
板载的就是难搞哦。U爱出问题 四代的话

网友:
就算一个CPU,可以测的地方还是有啊,比如每一个供电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