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c650

楼主(2019-04-29):
同行送过来一台Acer的学校的电子白板的小一体机是c650.不开机。插得是19付供电。拔掉coms电池可以自动开机。插上电池。多开机几次。又不开机了。不知什么原因。cpu是i3的。怀疑是桥。加焊了一下也不行。ec的程序也刷了。还是老毛病。不知什么原因
不开机
cpu

网友:
待机对不对,开关键电压开几次机以后会变低吗?RTC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查下RTC,没问题的话刷下南桥BIOS,还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单桥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