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装屏电源ic发烫,不显示无背光,不装屏,电源ic不发烫,求大佬解答

楼主(2019-04-29):
ipad5

网友:
显示供电

网友:
升压线圈和升压电容.升压二极管三套件换掉试试

网友:
显示屏座子有一头坏了

网友(2019-06-22):
你所描述的现象跟我的机子现象一样也是装上屏电源IC发烫不装屏不发烫,这个是升压二极管开路导致没有18V电压输出,这个18V电压是两路的,只要其中一路没有18V电压输出屏灯是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