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主板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9-04-29):
近来维修生意惨淡。台式老主板也要修啊,今天这台电脑不开机,检查上电不跑码,报价又不换板,报修板价钱同意修。那就打发客人走喽。拆下来板修。换内存,换CPU,换电源,故障依旧,插好小喇叭。开机上电响一声,马上掉电重启,不插内存会报警。正常开机上电响一声,马上出画面,这个是响一声马上掉电重启。其中过程曲折就不说了, 最后发现,电阻发霉。补焊后正常开机。

网友:
电阻发霉,也曾遇到一例,当时查找好久……估计是被人吃糖或者喝可乐搞到上面了……

网友A:
不容易啊,老感觉论坛里的小号都是开店的老板,论坛里的大号基本都打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容易啊,老感觉论坛里的小号都是开店的老板,论坛里的大号基本都打工的。。。。。

这个话一点都不假,好多大号都是打工的

网友:
这种故障没见过,要是通过正常维修流程的话,估计要搞半天!

网友(2019-06-22):
我今天有个板子也是其中一个电阻发霉,不知道多大的换上后没CPU供电了!

网友:
学习了,打个酱油

网友:
电阻发霉,目测法维修,要是我,看到那里颜色不对或发霉直接测量好坏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