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红米note4x不开机

楼主(2019-04-29):
如题,开机键无开机电压,查图纸,取下电源ic测量开机线没有断线,通路保护元件也没有异常,淘宝上买了两个电源回来装机,故障依旧,没思路了,到底是维修方向没对,还是把电源吹坏了,还是运气差买的电源有问题,这概率也太小了吧,求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为什么没有开机电压,只有电源一个原因吗

网友B:
有电流吗?看图纸确定是电源输出的吗

网友:
会和晶振有关吗?

网友:
应该不会吧,不过我到时换个试试,有反应我上来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流吗?看图纸确定是电源输出的吗

是的,图纸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开机电压,只有电源一个原因吗

就是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