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HD2 1.0 不定时掉电一般就1-3分钟内,可重起。该怎么修?

楼主(2019-04-30):
技嘉GA-H61M-HD2 1.0 不定时掉电一般就1-3分钟内,可重起。该怎么修?
刷过BIOS  量过几个PG信号都正常,但发现 PLL 1.8V的供电有1.89V ,VCCA 供电0.94为0.98V 是不是偏高而影响到了,导致自动掉电呢?

网友A:
考虑哈 温控哪。。。。。。。。。。。。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对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哈 温控哪。。。。。。。。。。。。

  温控 的电压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呢,那几个三极管 我换了 也一样。。拆了也一样。。。!

网友:
这个电压相差这么小,应该在误差范围内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高这么一点点,应当在误差范围,不行用示波器抓波对比看看,掉电问题有时还是比较棘手的。这是我的贴子你也可参考:秒杀技嘉H61M主板掉电(一例由5VDULL引起的案例)附上图纸和位置图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084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好好量一下EN,技嘉H61的主板很多电阻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