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二修360手机充电导致不开机

楼主(2019-04-30):
顾客送修360手机一台
描述故障为不开机,插充电器导致,在别家修过
拆开电源边上电容电感有爆锡
测电池有3.9v电压
开机键无电压
加电1a.大电流,拆掉电源后有60ma漏电
热成像下观察bq25890有发热
更换后漏电消除
装回pmi8994测到电源周边多处短路,多次更换后故障依旧,拆除后无短路
对照主板焊盘与芯片焊盘发现电源方向装反
调整方向装回电源后测量电源周边无短路,加电不漏电,开机键有1.8电压
装电池测试正常开机
总结:二修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重点仔细观察上家搞过的地方
bq25890与bq25890h通用

网友:
360手机很多都充电黑屏,但质保外都不修了……

网友A:
标志都被芯片盖上了  怎么能看到装反了的

网友:
楼主装备很全,连红外热像仪都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志都被芯片盖上了  怎么能看到装反了的

看焊盘

网友:
我还没见过这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