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32D1130/80液晶电视

楼主(2019-04-30):
我测试一下电压12V-5V-3.3V-1.8V-1.2V全在,就是屏不亮,求交流。。。。。。。。。。。。。。。。。。

网友:
应该是背光问题,是不是灯管电源保护或故障?

网友:
高压待机时有16V开机后电压就没有啦

网友:
好像高压保护掉了..................................................................................

网友:
用手电筒看下是不是暗屏。这机器背光坏的较多。

网友(2019-07-26):
我的事红灯亮没有背光,一下都没有亮,不知道能不能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