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DI H61M BG3 6BL BIOS

楼主(2019-04-30):
求QDI H61M BG3 6BL BIOS
板子能亮,进系统,不定时关机. 测主板温度96度.
怀疑BIOS问题. 到处找找不到,有的朋友提供下,谢谢.
如果主板问题,请教一下,该找那个信号? 提示主板温度高,不是CPU温度高.
不定时关机

网友:
事实是主板温度不高. .

网友:
这个跟BIOS应该没关系

网友:
QDI H61M BG3 6BL.rar
主板太脏,用水洗了一下,就不报错了。 传上备份的BIOS。

网友:
问了一下华硕售后,他们也遇到过同类问题.
他们说12V分压检测电压不对也会提示温度高的. 实际温度正常.
测发现12V分压检测电压为3.2V 换分压电阻. 调成2V BIOS中,12V显示7V左右.
调成3V 显示11.95V. 正常范围. 用LU大师测,也没发再问题.
这里留个标记.12V分压检测也会影响主板温度.

网友:
12V 调2V 75K 15K
12V 调3V 30.9K 10K 2.9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