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AG35DMBAD0 暗影精灵 待机无电压 属于正常

楼主(2019-04-30):
这个机器比较新,四代内存的,来的时候是不加电,示波器量测3V 5V瞬间有接着1秒消失,以为是无待机维修(因为绝大多数机器都是有待机的),根据点位图图纸研究半天没研究出来,3V 5V对地阻值300多欧姆都正常,为什么就待机保护了呢,一闪就没有了呢???
   正在不知所以然的时候,刷个bios试下吧,结果插上电源还是0.000A电流,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呀,摁开机键,电流一路小跑开机OK了。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让大家注意,这个机器待机电流是0.000A,待机电压,一瞬间就没有了,属于正常,不要更换待机芯片哦
   图二是板号和待机电感位置(附上图纸和点位)

网友:
这机子待机真省电。。。

网友:
这机器据说没插电池或电池坏了也不开机,即便是HP原装电源但瓦数不对就不充电。

网友(2019-07-16):
这是测不到电流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