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进PE蓝屏报错D1

楼主(2019-04-30):
今天来一个X201I进pe蓝屏,版号08270-2  内存换了,CPU是板载的,裸板点也是蓝屏,主板上干干净净的,BIOS刷过了,求助大佬们。

网友:
D1还是内存吧,继续刷BIOS和换内存

网友:
最好再查下内存总线供电等条件,有二个槽就再换一个

网友A:
  我现在 也有一台    进 PE 就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 也有一台    进 PE 就报错

你再多换两根内存试试,我的是内存问题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技术太牛了

网友:
感觉是内存问题。。。。。。。。。

网友:
                             D1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BIOS设置里把UEFI 模式关了,换成普通模式的进去试试

网友:
BIOS设置里把UEFI 模式关了,换成普通模式的进去试试,,如果还是蓝屏,测一下USB的阻值有没异常,之后就显卡的时钟供电,还有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