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无CPU电压

楼主(2019-04-30):
      一台华硕的机器    有进蟑螂    充电芯片周围有腐蚀 ,不严重,  其他地方没有    开机跑0.3   各大电压正常(除了CPU  和集显电压)   二级电压正常,CPU有收到DRAM_PWROK    和PROC_PWRGD,电源管理芯片 95831  供电正常   开机正常  换过芯片  换过 CPU   刷过BIOS    没有示波器   25M晶振有起振   还漏了什么?

网友:
CPU无供电注意看有没有断线 腐蚀 CPU供电开启VRON有吗

网友:
桥发出PROCPWRGD给CPU,CPU 发出 SVID 产生 CPU 核心供电,另外看上下管有没有波形

网友:
95831的条件查下,还有看看主板有断线没

网友:
手上正好有台K43SD,电流到0.13A几秒就掉下来,然后又跑上去,现象就是主板上的指示不停的亮了又灭,一点头绪也没有

网友:
SVID信号有吗,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先去掉24pin电阻,有电压查svid
无svid南桥工作条件,空焊较多。
无电压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去掉24pin电阻,有电压查svid
无svid南桥工作条件,空焊较多。
无电压查芯片工作条件。

去掉24脚电阻   有电压   跑0.6  不过SVID不好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掉24脚电阻   有电压   跑0.6  不过SVID不好查

有电压不走波直接查南桥时钟,pg。
正常直接BGA尝试。南桥吹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不走波直接查南桥时钟,pg。
正常直接BGA尝试。南桥吹不坏

弄好了  加焊不行            直接换了个65的桥

网友:
芯片条件都满足嘛?看下是不是缺少什么条件

网友:
95831...... ...不出CPU供电 ,难道不是先把24 脚电阻断开 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