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额定电压电流供电后平板不亮原因

楼主(2019-04-30):
如图,请问大家额定5v2A供电后,电流显示0.87并且平板不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池接口接5V?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口接5V?牛人

那该接多少?

网友:
看你电池标的多少。大部分是4.2两串的就是8.4

网友A:
去下个鑫智造。看看有没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下个鑫智造。看看有没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