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笔记本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9-04-30):
      朋友拿了一台联想310S笔记本过来,说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过不久,用电池用完电就开不机了,我接过机器插上可调电源测试,电流没有任何反应,确定不过保护隔离,叫留下机器维修。
                 拆机检测,主板版号是LA-D451P,忘记拍照,实在抱歉,哈哈。首先测PQ302的G级,0V,不正常,正常应该25左右,S级也是0V,所以故障是不过保护隔离。 为了快速判断是后级问题还是前级问题,把PQ302的D、S级直连,通电测试,待机电流0.017,按下开关,触发电流跳变,已经到了正常显示的电流,确定是前级问题,接下来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首先19脚,20脚5V,18脚19V正常,当测到1脚ACIN时发现电压高达9V,明显异常,打开图纸得知ACIN是由19V通过PR306和PR310两个电阻分压而来,正常电压应该是2.1V!

于是直接拆了充电芯片和上管,再次上电测量ACIN电压已经恢复到2.1V,说明是芯片内部击穿导致(元宵大神指导的)哈哈。忘记拍照.......
重新装上上管,更换充电芯片后,待机电流已经产生,按下开关,机器正常点亮,接上电池也正常充电,就装好机就丢在一边测试,大概过半个小时这样,瞄了一眼电脑右下角,显示个电池图标,不充电了,又回到1937年..........什么鬼,难道芯片又挂了?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再次拆机,重蹈覆辙拆掉上管和充电芯片后测ACIN....谢特!稳稳的9V!(忘拍)
又跑去问了下宵神,他说是板层串路导致,秒杀.......
让我将主板ACIN焊盘翘掉,单独从芯片底下飞线到ACIN分压电阻上,直接搞定!

过程大家自己将就看吧,飞线后ACIN稳稳的2.1V,拷机2个小时都没出现问题,坐等收米!哈哈

 会员960468300鑫豆2024-4-16 17:15
 会员1018537300鑫豆2024-4-9 11:32
 会员1176909300鑫豆2024-2-24 00:30
 会员325099300鑫豆2023-11-21 11:48
 会员1434470300鑫豆2023-10-30 15:16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高超。膜拜一下。

网友A:
我都说了秒杀了,秒杀不了我的老脸还怎么挂?

网友:
加分了,这活做得漂亮,

网友:
电阻分压后得到的电压不正常,不是应该先查电阻吗?怎么直接拆芯片了,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这操作可以的  6666

网友B:
嗯这种故障 去年 就见他开始修了! 你碰到的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这种故障 去年 就见他开始修了! 你碰到的少

牛逼牛逼,拉神牛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说了秒杀了,秒杀不了我的老脸还怎么挂?

牛逼牛逼,逼神就是逼神,有我徒弟的风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牛逼,逼神就是逼神,有我徒弟的风范

劳资124!

网友:
这种层次的技术,把电路看得这么透测。让我这新手膜拜啊,非常宝贵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真要是没有遇到过的,真是不好弄,会走很远的弯路的,谢谢斌仔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说了秒杀了,秒杀不了我的老脸还怎么挂?

嗯元宵大神您老出马还不成功,都没道理了

网友:
这些人是心中有图啊

网友D:
这ACIN怎么可能是2.1呢?

Y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牛逼牛逼,拉神牛逼。。。。。。。。。。。。。。。。

兵兵 你看 仔细看看我是谁。。。。。。。。。。。。。。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高超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宝贵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技术分析很深奥很专业,以后可以照着这个故障分析来参考修机.

网友:
技术过硬。。。。。。。。。、、、、、、、

网友:
这电阻分压是什么公式得出来的。。怎么下载这个

网友:
这电阻分压是什么公式得出来的。。怎么下载这个

Yy.

网友:
坐等收米

网友:
宵神的思路是不错的。太崇拜他了。但是这种情况也是能分析出来的。像这种换了分压电阻还不行的。要么是芯片。要么是板层问题。不要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

网友E: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您先将飞线焊在充电芯片上, 这样充电芯片回焊到主板的时候 ,不会外皮融掉并脱离芯片吗? 谢谢。

Yy.

网友:
厉害,涨知识了

网友:
突然发现自己不是很会修笔记本了  论坛里都是大神啊

网友:
这个焊工佩服呀实战能力很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您先将飞线焊在充电芯片上, 这样充电芯片回焊到主板的时候 ,不会外皮融掉并脱离芯 ...

也是看运气,把凤枪的风速调小一点。。。。。。。。。。。。。。

网友:
呵,分压后击穿 短路 ,这个 真少见 焊盘短路?

网友:
收了好多米???

网友:
技术高超,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F:
这个飞线的难度还是挺大的。最好拿绿油处理下就好。不然很容易脱了。

Yy.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阻分压是什么公式得出来的。。怎么下载这个

去迅维实地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线的难度还是挺大的。最好拿绿油处理下就好。不然很容易脱了。

我点了AB胶,哈哈哈···不知道会不会掉

网友:
电源适配器输入检测信号,不正常引起不触发。

网友:
这个有经验就是好,不然不知道要绕多少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
改线路的比较多。碰到过很多。最好不得已改了

网友:
思路有点不一样,但是做法有点不稳,万一你判断的不准确,怀疑焊盘串路的话其实稳当的做法是直接断开电阻跟芯片之间的连接线,无需上去就干掉焊盘点,断开直接测量就知道了,这样万一比直接干掉焊盘稳,个人建议

网友:
将芯片翻过来焊线 有点不明白的,是先焊到芯片上再焊接芯片吗

网友:
手艺真不错哟。看来一定是老手了。

网友:
这样先焊在芯片脚上 在焊回芯片到主板上的时候不会掉下来?????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兵兵 你看 仔细看看我是谁。。。。。。。。。。。。。。

怎么你头像跟他一样光看头像了

网友:
学习了,大神,这思路,可以啊。

网友:
可以啦 这个技术   都是师傅啦

网友:
在基地进修过得就是牛逼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厉害啊,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都行啊  果然都是大神 现在都没那么多精力研究那么细小的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ACIN怎么可能是2.1呢?

看电路图就是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ACIN怎么可能是2.1呢?

电路图分压得到就是2.1V啊······

网友:
大师难得冒泡阿

网友:
混口饭吃驴哥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分享一下谢谢啊,QQ 479382880  或邮箱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H:
很是厉害 学习了 这种难搞的故障 也只有老师傅才能修出来
Yy.
失礼了失礼了。。。。不懂的地方还很多很多要学习
详情

网友:
优秀贴!!什么充电芯片20脚VDD是5V??新款的吗

网友:
技术到位 技术高超 厉害厉害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大 神 啊111收 下 我 的 膝 盖,666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是厉害 学习了 这种难搞的故障 也只有老师傅才能修出来
失礼了失礼了。。。。不懂的地方还很多很多要学习

网友:
老板水平真的不错啊

网友:
断线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是个好同志,谢谢谢谢,你们能回复4个字,为什么我不能

网友:
学习到了楼主思路清晰,很厉害。

网友:
高手,维修思路清晰,维修过程明了,维修工具高级,赞。。。。。。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不知道楼主干了几年,在哪里学的,学了多长时间???小白的我很是崇拜

网友:
图文并茂 好文章啊

网友:
一目了然、强。。。。。。。。。。。。。。。。。。。。。。。。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比较难修,修的比较头疼

网友:
充电电路这块比较搞人,前天修过一个充电智能充到百分之60,后来换个EC就好啦

网友I:
电阻分压,电阻损坏,造成不过保护隔离,DS直联我可以不敢,万一

Yy.

网友:
分析的很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阻分压,电阻损坏,造成不过保护隔离,DS直联我可以不敢,万一

怕啥,,干就完了。。。。。。。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 小弟路过收藏一下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刚修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检测前后级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公共点来个19V 或者拿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打一下对地阻值就好了。可能发帖需要思路清晰吧

网友:
真清晰呀,来学习学习............................................

网友:
论坛里的大神好多啊                     学习了

网友:
厉害呀, 能静下心修很的佩服, 学习学习

网友:
这贴不用加钱吧,共享受一下多好。

网友:
设备器检测电压也是很容易出问题   电阻阻值变大过不去

网友:
只有结果没有过程?????

网友:
学习了  技术很好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维修过程明了!!!!!!!!!!!

网友:
现在修机器没有图 基本都不好搞了,当然了刷BIOS除外

网友:
旁友细节啊

网友:
联想的机器还是好修 有图纸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高超

网友:
分析到位 高手 学习一下 值得分享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高分析到位,技术高超666666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高 直接拆芯片了,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这种层次的技术,把电路看得这么透测,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分压电阻话说机器坏的最多。。。。。。。。。。。。。。。

网友:
这种层次的技术,把电路看得这么透测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我的是不触发,最后刷bios好的!!!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
简单而不简约,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值得赞扬、

网友:
acin一般也就2.6

网友(2021-05-08):
思路清晰 有条理 学习了

网友(2021-06-24):
要是18年看到这个文章能省下1000大洋,一样的机型,一样的故障,我修了三天,也是9vACIN,两个电阻不知道换了多少,也没有图纸,这个本本有两个电池

网友:
花了5毛钱,今晚失眠了,感觉损失了1000大洋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主机,涨见识了!

网友(2025-01-15):
感谢分享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联想的本子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