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华硕h61m-e 求思路

楼主(2019-04-30):
如题,都是供电复位正常 时钟也正常 不显示一个是2.01版本 一个是2.02版本 bios和表示座子下面 的822都换了 不显示 spd sumclk都正常 pch也吹过就是不显示
也不掉电
华硕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pg

网友:
刷BIOS无效,就换桥吧。

网友:
上独显呢?你这发错板块了吧,应当发主板和服务器模块,

网友:
看来你不是修主板的专业人士吧,硬起动完成了没有?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没有特别是CPU电压都出了?VRAMPG正常了?总线有读取内存。

网友:
有没有假负债看下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