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 VER:1.0好主板上备份BIOS

楼主(2019-04-30):
联想IH110MS VER:1.0好主板上备份BIOS,亲测已验证

IH110MS VER1.0.rar

网友:
我下了这么多为什么都不行?原先的还跑码,挡在04,后面下的码都不跑

网友:
刷完不亮,刷完不亮,刷完不亮,刷完不亮,确实不亮

网友:
我只想上7代的U,6代没法用了,问题找了全网,都没解决的

网友(2019-06-07):
这个主板是通路板吧

网友(2019-07-24):
014:  >------------------------------------OK---------------------------------------<
015:  文件已保存。
016: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290E ,32位_0x4B62290E ;
017:  引脚接触良好。
018:  芯片ID校验正确。
019:  开始写入芯片......
020:  自动擦除...
021:  擦除成功,用时:19.26秒。
022:  开始写入...
023:  写入成功,用时:28秒。
024:  自动校验...
025:  校验成功,用时:12.75秒。
026:  用时:60.05秒,平均速率68175字节/秒。

大家好,刷后,亮下就自动关机了,唉。。。。。。。。。

网友:
我的 风扇 狂转          刷机一样

网友:
这个网站BIOS真全面,什么主板型号都有。

网友(2019-09-17):
亮下就关机

网友(2019-11-20):
能支持七代处理器吗?还有,必须要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刷完那个不亮

网友:
刷了这BIOS 好久才亮 一亮又掉电 又自动重启  这BIOS 是有问题的吧

网友:
能发一份上7代U的联想110ms主板的BIOS吗?

网友(2020-02-08):
都不行,刷了以后不能点亮。

网友:
想IH110MS VER:1.0好主板上备份BIOS,

网友(2020-10-31):
亲测 刷完开机转好久 亮一下重启~~~

网友(2021-01-29):
这个主板版本太多了 很多度不能用

网友(2021-03-26):
原机编程器备份。
xtw100pro

网友(2021-08-02):
我也想下一个刷刷

网友:
开机显示LOGO就重启,反复操作,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跟BIOS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