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70不触发按下主板有时就能触发

楼主(2019-04-30):
故障现象按开关不触发 手碰到D27附近就可以触发

测试NOVO# 无电压  上拉电阻R169 也无电压 手按主板 电压有时正常 自动触发 估计+3VLP 中间有氧化断线
直接飞线过去 测试若干次 上电都正常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了!

网友:
跟我昨天碰到的故障差不多,不过我的是on/off#信号电压只有2.6伏,ec的on/off#电压又正常,按开关ec的信号不能完全下拉到0伏,最后也是飞线解决的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高超。膜拜一下。

网友:
工作快  姿势帅

网友:
高手碰到问题板能迅速锁定问题,并动手处理掉。要是我就需要研究好久才能找到问题,这得需要多久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啊?

网友:
小问题,秒杀啊

网友:
NOVO#是联想一键恢复按钮肯定不能为低电平了,楼主解决的完全正确。

网友:
看不会,小白路过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小问题,赚到了。。。。。

网友:
要是我就需要研究好久才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