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

楼主(2019-04-30):
技嘉H61主板,刚拿到手不通电,上诊断卡也不亮灯,记得那位大神说华硕和技嘉822排阻是通病,一组9个全都换上了,试机上电,风扇转一下,然后反复重启,把内存换了一个曹,正常显示了
下图红圈的这两个东东特别热,也可能是给第个一内存曹供电的东西吧,那个电容都烧黄了。
小弟是新手一个,
想问一下各路大神,这个是直接把这两个换掉就可以吗,还是在查一下别的地方电压,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细心的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A:
这样修板也行啊。。。。。。。。。。。。。。。。。。

网友B:
太烫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正常吗?                                                                                         ...

这两个发热的没量,不知道是不是直接换这两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板也行啊。。。。。。。。。。。。。。。。。。

看这里的教程修好很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烫肯定是有问题的

须是量什么地方?还是换什么

网友:
这厉害了,直接就杀排阻了,华硕的才是排阻,什么都不查的

网友:
技术很深奥 能修好这类的故障都是老师傅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可以做参考.

网友D:
你5V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5V是不是有问题..............

已经放弃了,换主板了

网友:
可惜了,这板子跟差废,,,,,,,,,

网友:
应该是内存客户插反了才会导致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