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灰屏(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9-04-30):
一台苹果A1502,820-3536-A来时有声音无图像,外界能正常显示。发现如下问题

以上个两个信号为低电平,这两个信号直接进CPU,找半天没找到问题,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信号CPU不发出,
于是直接拆掉U8330,将U8330的3,7,8脚短接。再开机,虽然背光有了,但无图像,灰屏(不是白屏)。
检查屏线接口

所有引脚电压都OK,
J8300的11脚到24脚对地组织也完全一样的,实在不知道怎么修了。难道真是CPU坏了。
有修苹果比较多的大神指点下修的没辙,BIOS也已经刷了

补充内容 (2019-8-7 13:04):
已经搞好了,是屏下面的高压接口 那里的问题

网友:
CPU坏外接还有显示吗?

网友:
外接是完全OK的,用HDMI接显示器OK,能看到白苹果

网友A:
灰屏故障很难修的,一般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屏故障很难修的,一般是CPU坏了.

屏线接口进了一点水,不知道屏线和屏有没问题

网友B:
换过上部分屏试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过上部分屏试了吗。。。。。。。。。。。。。。。。。。

就是没有上半部分试,有的说硬盘坏也会灰屏,也没的硬盘试,郁闷之际

网友:
硬盘坏了是白屏,有问号,你这应该是cpu的edp部份模块坏了。

网友:
a1502屏线容易出问题,这里可以查查

网友:
你外接能正常进系统?如果能,硬盘就是好的

网友D:
楼主清理干净屏线,接口进水可以尝试更换接口排除一下,不知道你的进水严不严重

网友:
首先排除上半部分,如果上半部分没问题主要检查进水位置

网友E:
看看I2C和SMB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进水的话就要洗洗干净检查了,CPU估计没有坏

网友:
发来我给你修吧!

网友F:
你拆掉U833岂不是PSR信号悬空?你试试不拆U833.然后7脚加个高电平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cpu的可能性不大。查开屏电路这边

网友:
感觉你在迅维没认真听课吧,建议先将你拆的东西还原回去,原故障是有声音屏黑的不显吗?那就是没有识别到屏,如果原故障是有声音屏有背光的话查显示信号。

网友G:
我告诉你1502这个机器上半部分屏线的事,你把屏底下的那个条拆了就能看见屏线用橡皮擦擦试试 ,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屏故障很难修的,一般是CPU坏了.

有可能,进水的要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有上半部分试,有的说硬盘坏也会灰屏,也没的硬盘试,郁闷之际

那可以拔插一下屏上的屏线和主板的屏线,可能有意外发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告诉你1502这个机器上半部分屏线的事,你把屏底下的那个条拆了就能看见屏线用橡皮擦擦试试 ,修过好多台 ...

好的,多谢我明天去试试,那个压条也试用娇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拔插一下屏上的屏线和主板的屏线,可能有意外发生哦

主板上面已经试过多次了,就是屏那面的屏线不好拆,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清理干净屏线,接口进水可以尝试更换接口排除一下,不知道你的进水严不严重

只进了很少一点的水,稍微清洗下就一点痕迹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I2C和SMB有没有断线

检查过来,完全OK了的,没断线,对地组织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拆掉U833岂不是PSR信号悬空?你试试不拆U833.然后7脚加个高电平

试过了,我吧U8330的二脚加高电平一样的灰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告诉你1502这个机器上半部分屏线的事,你把屏底下的那个条拆了就能看见屏线用橡皮擦擦试试 ,修过好多台了 ...

哎你一句大师们又要损失一大把的钞票了,说话要说得含蓄一点,不然你会有饭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哎你一句大师们又要损失一大把的钞票了,说话要说得含蓄一点,不然你会有饭吃?

做人比较实惠,或许我遇到问题以后也会有大神无私的帮助

网友:
闷声发财,肯定不是cpu的问题,不认屏的秒杀。

网友:
重点查下U8340的4PIN的DP_IN_HPD,这个信号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是没有识别到屏,CPU就不会发出EDP_BKLT_EN和LCD_PSR_EN.你强行开启,有背光但无信号就是灰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