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UGO 910我以后是不敢动了

楼主(2019-04-30):
联想YUGO 910我以后是不敢动了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UGO 910,说风扇噪音大,于是就订了一套风扇,今天通知客户来换,换的时候很小时,主板只有巴掌大,一切很顺利,装上开机测试,提示没有硬盘。
难道是我硬盘没装好,重新安装,还是不认
难道硬盘坏了,此硬盘是M.2 1T固态,正好手里有硬盘盒,装上接电脑也认啊,
难道BIOS没设好,打400客户指导,一切都白费,下午拿到售后认帮忙看一下,告知主板坏了,硬盘是从CPU里从来的电压,这下玩大了,告知换主板要3500。

情绪呀大脑呀一片空白,这TMD也太点被了,
回店里打通了客户电话,向客户了解情况,也说明了下电脑情况,遇到了特别好的客户,说这台电脑是公司配的,发到个人手里使用要是小问题自己花钱修一下无所谓,如果问题太大就交回公司换一台就可以了,就提出一个唯一的条件,硬盘里有数据,让帮忙想办法,天啊,这个太好解决了,把我的硬盘盒送你都可以,于是就把硬盘装到了硬盘盒上,客户承诺,只是借用,倒完数据后肯定送回,
各位大佬,超级本拆机多留心,不是谁都有好运气!!非常感谢所遇的好心人,感谢理解
在售后还遇到个有趣的事,和我这个机型一样的,扬声器有问题,去售后换,费用500,换完以后也是不认硬盘了,那个客户可不好说话,不接受售后给的解决方案,要求免费给解决。
各位大佬给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换个风扇会成这样,心里真的有阴影了,
记了14年一台华硕的清灰,清完以后不上电了,后来多半年我都不敢拆机

网友:
还有联想小新系列的几个本子,710好像是,也是不认硬盘的多。板子太薄了,壳子也很容易弯

网友:
为啥会坏呢?

网友:
很邪恶的电脑啊

网友A:
没去电池拔插了吧

网友:
当年给华硕K42J清灰后也是不出发,搞了两天两夜才交脱手至今心有余悸!!!

网友B:
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都遇到过类试的。唉。看运气

网友:
莫名其妙的w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这机器不要随便拆,小板排线没插好会出现很多问题。不认硬盘应该不会是cpu问题,介意你换个硬盘试一下,本人修过大量这机器主板

网友:
建议你换个pcie硬盘试一下

网友C:
手机客户端回个贴还要审核?

网友:
这个有可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D:
小心静电引起的,

网友E:
按标准程序来,哪里哪么容易出问题啊?这个什么900-910的机器我都不知道拆了多少回了,徒弟有一次网上接的一大学妹子的这款机反反复复拆了很多次,怎么就没有出过你说的问题呢?最后徒弟跟那大学妹子还成了朋友,听徒弟说那学生家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去电池拔插了吧

这个应该是正解,肯定是带电搞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心静电引起的,

楼上有位说了没断电就拔了硬盘,因为这机器装WIN10关机黑屏很快断电要好久,如果不知道以为是关了机,电池也不拔掉就去拆硬盘,或许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去电池拔插了吧

拆开第一步就是去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都遇到过类试的。唉。看运气

最主要是这电脑主板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客户端回个贴还要审核?

大师都 要审的交个朋友吧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有位说了没断电就拔了硬盘,因为这机器装WIN10关机黑屏很快断电要好久,如果不知道以为是关了机,电池 ...

这个就不知道他怎么操作了,按正常操作程序应当不会出问题,除非带电或有静电的情况下操作,WIN10是狗血,关机黑屏系统其实还没正式关闭电源,这样让用户以为关机比以前的系统快多了,微软这样搞已害了好多人了。

网友F:
很正常,曾经遇到一台笔记本装系统过程中突然熄火关机,无法开机。

网友:
怕啥,可能是哪里没接好

网友:
总是会遇到这种奇奇怪怪的故障和奇奇怪怪的人,倒赔的事也是常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不要随便拆,小板排线没插好会出现很多问题。不认硬盘应该不会是cpu问题,介意你换个硬盘试一下,本 ...

瞎说什么大实话,多少真正的维修人因为你这句话没饭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按标准程序来,哪里哪么容易出问题啊?这个什么900-910的机器我都不知道拆了多少回了,徒弟有一次网上接的 ...

哇,你徒弟厉害,大学妹子眼光高的,你徒弟想必如树临风,一表人才哇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进PE看下, 正常操作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机器我们拆了很多多没有问题, 只有刷过BIOS可能就出现不认盘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哇,你徒弟厉害,大学妹子眼光高的,你徒弟想必如树临风,一表人才哇

必须的哦,你看清楚是朋友不是女朋友或者女票,我徒弟确实比较帅,对象经常换。就是不太正经学技术,但是东搞西搞的赚钱比我们这些天天累得要死的人轻松快活,网络养懒人!

网友:
现在新机器技术更新太快了,这台机器是PC-1的硬盘,发了没呀?还有售后换主板还有一种途径是置换的,官方置换这个价格在1000元左右不会太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哇,你徒弟厉害,大学妹子眼光高的,你徒弟想必如树临风,一表人才哇

大学妹子怎么就眼光高了,大学才是最单纯的时候,毕业了步入社会眼光才叫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不知道他怎么操作了,按正常操作程序应当不会出问题,除非带电或有静电的情况下操作,WIN10是狗血 ...

倒霉的时候喝水都塞牙缝,去年我老板帮人家A1706换屏幕单玻璃,搞好后出于好意想帮人家修那个触摸灯条,我就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大手一摆,修个触摸灯条有啥事,单屏幕我都给他换了,结果主板刚拆出来就发现CPU挂了,供电管被击穿了。。。。幸亏最后也没赔钱,折腾我老板好几天

网友:
我干这行遇到过好几个清灰完事不亮的,有的修不出来就的赔钱 郁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大学妹子怎么就眼光高了,大学才是最单纯的时候,毕业了步入社会眼光才叫高

有道理,你现在是在给波林做师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有位说了没断电就拔了硬盘,因为这机器装WIN10关机黑屏很快断电要好久,如果不知道以为是关了机,电池 ...

正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倒霉的时候喝水都塞牙缝,去年我老板帮人家A1706换屏幕单玻璃,搞好后出于好意想帮人家修那个触摸灯条, ...

维修很忌讳没事找事这件事情,对每个机器都要有敬畏之心!尤其是搞好换来一句谢谢,搞坏赔钱。。。坐下来歇歇抽支烟不行吗?上次有个客户拿来能显示的机器,我们试了几次硬盘认不到了,都不知道怎么和客户解释,最后把硬盘主板拆掉发现有个保险被干掉了。。。上次有个女人拿来装系统,说不要动d盘e盘,小弟也没看d盘e盘具体是否有文件,就给客户装了。。。后来客户说二十年的研究心血在d盘不见了。。。怎么赔?赔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哇,你徒弟厉害,大学妹子眼光高的,你徒弟想必如树临风,一表人才哇

徒弟厉害,估计师傅也不是好N,估计也是泡妹子高手

网友:
                    我都不知道这电脑长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徒弟厉害,估计师傅也不是好N,估计也是泡妹子高手

极致老弟哥一直挺崇拜你的,怎么说话爆粗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道理,你现在是在给波林做师傅么,,,,,,,,,,,

谁是波林啊,我这三两下哪能做人师傅,我在苦逼的打工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维修很忌讳没事找事这件事情,对每个机器都要有敬畏之心!尤其是搞好换来一句谢谢,搞坏赔钱。。。坐下来 ...

那你那小弟真是有点坑了,我们这边做系统,再三确认的客户都烦了,我们才下手,你这DE盘如果只是格式化了没动盘幅的话就拿去数据恢复呗,能找回多少是多少,不开盘也不会太贵

网友:
虽然从来没有遇到过拆机拆坏的,但是看了楼主的帖子以后一定要小心为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你那小弟真是有点坑了,我们这边做系统,再三确认的客户都烦了,我们才下手,你这DE盘如果只是格式化了 ...

我们也没有动过d盘和e盘,是客户自己来我们这之前找过同事安装过系统不成功才来这个维修的。。。是客户说不要动d盘的时候小弟没有去看看d盘是不是真正有东西存在!我装系统都会给客户说不管什么盘,万一有数据丢失概不负责,不同意自己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也没有动过d盘和e盘,是客户自己来我们这之前找过同事安装过系统不成功才来这个维修的。。。是客户说 ...

哦,那是挺操蛋的,他那个同事挖的坑,这。。。这算自己倒霉?估计就算当时发现了也说不清

网友:
这还真要注意了
我们平常都只跟客户确认系统盘和桌面
不过我一般都会用分区工具看下的
有分区不正常一般都有提示
不过他之前格式完成的没点进去看还真没办法
那你这只有给他数据恢复了哦

网友:
做维修的没办法啊  我偶尔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最后还是自己掏钱修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正常,曾经遇到一台笔记本装系统过程中突然熄火关机,无法开机。

我还遇到过一个台式机,人家就说声音很大,我就摸了下机箱,然后就听到一声爆响,电源爆了

网友:
正好,我手上有一台这电脑,客户拿来是能开机,屏不显示,于是找来一个屏测试,确定屏坏了,报价860,结果屏到了,开不了机了,主板大短路,,以后我也坚决不接yoga机型。

网友:
哈哈,液晶开屏,很小心了,最后碎了,心痛

网友:
YOGA910的屏坏了必须要换上半截,4000多元

网友:
主要是本子做的越来越垃圾了    维修风险更大了

网友:
这种应该很少碰到的撒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
我遇到装系统重启的时候显卡挂了  还好客户好说话

网友:
这种概率还是很小的吧,拆坏了自己量一下哪里坏了。以后拆就可以注意一点了。。。

网友:
现在机器板子薄,拆装难免有风险。但拆一下CPU就坏了,应该可能是带电操作的问题。

网友:
只能说这种事总会有的,我前两年也是清灰清到短路,然后烧了好多元件

网友:
大起大落刺激不

网友:
以前修dell的机器,不充电的,换了个EC,结果不开机了,板子2000多。折腾半天没搞好,上哪说理去。。。。

最后硬着头皮修好了,实在是后怕,不敢想。

网友:
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风险无处不在啊

网友J:
你是不是没有取电池,就直接换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不是没有取电池,就直接换风扇了

拆开后盖就取下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