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 的bios诊疗卡停在E0反复重启

楼主(2019-04-30):
方正G41台式机,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显示E0,反复重启,重启后到E0,然后又重启,如此反复。测量各电压都正常,换了CPU电源芯片,依然如故。
cpu
芯片

网友:
G41的板好少人修了吧?刷过Bios没有

网友:
还没有?在网上查了一下,说e0和内存或cpu有关,也不知对不对。我俢着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