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PRO REV1.05卡LOGO有时灰屏 左上角光标闪 维修。

楼主(2019-04-30):
华硕P8H61-M PRO REV1.05来的时候是CPU供电上管短路,于是直接把这一组的上下管都拆了,开机可以显示了但卡LOGO有时灰屏 左上角光标闪,
查了好久 都没见电压有异常,BIOS刷了,声卡 网卡 也拆了 也一样。。。。于是想想,是不是因为没处理好拆掉的那一组引起的,于是把这这组的辅芯片换掉 上下管也换了。。上电 果然 不卡LOGO了。。。不灰屏了。能正常进PE了,, 后来发现这一组是亮机时 上下管都有驱动波形的一组,其他组只有上管有控制电压,下管没有电压(应该是华硕节能原理吧,不是所有的下管都工作的)。维修结束。

网友(点评):
节能状态下,上下管都不工作,具体哪项优先节能由BIOS控制

网友:
楼猪真厉害  原来这样子也会引起 卡logo 。

网友:
这种是正常维修思路,很多板单换上管是不行的。

网友:
轻载负荷只开一组供电,重载符合几组供电都开启

网友:
有时上下管换了确实要换从芯片的,这是驱动波型不良,上下管导通率不够。不过楼主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样也会卡loog?这个真没搞懂,我一直以为是南桥或者bios的问题。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