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494 芯片手册

楼主(2019-04-30):
手册截图

网友:
正需要这图纸,谢谢。。。。。。。。。

网友A:
这个是 DC-DC 芯片吧   没见哪个板用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DC-DC 芯片吧   没见哪个板用到过

MP2494是单片开关式降压芯片输出功率2A。电脑主板上很少用到,而一些显示器如果使用12V-19V的外置电源时,几乎会都用使用到此类芯片。

网友:
多谢分享,正好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