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电脑装系统出现这样怎么办?

楼主(2019-05-01):
主板是B250.....CPU是英特尔7代CPU,装win7出现这样了

网友:
7代CPU不支持WIN7就算能装上也有部分驱动打不上,所以只能装WIN10。还有8代CPU也装不上WIN7楼主

网友:
可以装WIN7  主板关闭EFI打开兼容模式就可以

网友:
UEFI引导没有做好,WIN7 是可以装的 。

网友:
建议安装板试试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你的Win7没做好

网友:
可以装WIN7的  ,  有独立显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