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主供电短路,怎么都烧不出来

楼主(2019-05-01):
请教各位师傅们指点,客户送来说不定时黑屏,拿到手发现是花屏然后是有灯无显,最后全黑了,换屏无用,检查发现可能显示IC边主供电到显示IC经过的L1519虚焊,没用风枪,翘掉此电感,加上低温锡,换一个电感上去,屏幕能亮了,但没触摸了,没花屏之前是能触摸的。把背面的两个触摸芯片加焊了一下,准备加电测试,加电主供电短路,拆掉开关管,奇怪我就吹了上面,烧机却总是下面部分偏热,电压到了2V电流4A多,还是没有融化的地方,请教师傅们这是不是板层短路了啊?谢谢了!

网友:
把两个触摸模块拆掉试试啊

网友:
把电源也拿了再加电试试短路不

网友:
或者用电池烧啊

网友(2019-06-24):
加焊怎么能引起板层漏电呢,应该不是,把加焊的触摸芯片折掉试试吧

网友:
漏电故障是捡钱的活 磨刀不误砍柴工 该学习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