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杀手版曲折维修

楼主(2019-05-01):
型号:华擎B85杀手主板
问题:不触发。客户反应打雷的时候突然关机黑屏,再开机不能触发。
维修过程:
  • 拆机,打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
  • 量开机针,有3.4v电压,也正常。
• 仔细查看主板,发现问题,有个贴片元件明显有被烧痕迹。
  • 打开鑫智造,找到点位图,发现是Q812,P沟道管子控制给南桥待机供电+3VSB。
  • 拆下坏管,打阻值,对地短路,心里一凉,难道桥挂了,桥挂了就没什么搞头了。
  • 死马当活马医,烧鸡大法伺候,电流2A多,一摸桥芯片,不烫,还好,桥应该没事。
• 对着点位图,施展十八摸,终于找到一个贴片电容,就是它CP137。                                               )~LJNHT(`%Q37T9Z)$~M)66.png
  • 迅速拆下短路电容,打阻值不短了,应该没事了。找料板换上Q812和CP137。
  • 再点触发排针,还是不触发,按顺序查,PWRBTN#有跳变,NCT6776D的61脚O_PWRBTN#IN_R,64脚也收到桥发出的SLP_S3#,但是63脚的O_PSON#_R就是不拉低。看来EC也有问题呀。
  • 先不管,镊子短接绿线,强行上电,有跑马,诊断卡报D7,档内存。
  • 擦内存金手指,内存插槽针,反反复复搞了好几次,还换过内存条试,都是卡D7。
  • 静下心来想想,这个CPU是e3-1230v3,不带核显,装个独显试试。
  • 拿出N年前的老显卡,插上,触发,一路小跑,屏幕有显示了,连EC也正常了,怪事。

总结:雷击引起电容短路,烧坏桥待机供电转换管。问题说起来简单,实际维修过程一波三折。维修不易,发帖更不易,请大家多多评分,要是能上精华或优秀就更好了。

网友A:
只坏了转换没坏桥这运气不错。

网友B:
运气不懒           有的直接就桥       ·

网友C:
你这是运气好啊 。一般桥直接烧爆了

网友D:
不光是运气 技术高哦哦哦哦

网友E:
ec突然好了 这个跟不插显卡应该关系不大呀?为啥会这样呢?有没有试过不插会不会又不出信号/

网友F:
运气好啊 。    一般桥直接烧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坏了转换没坏桥这运气不错。

确实是运气好,不然要换桥我喜欢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懒           有的直接就桥       ·

是的,确实是运气好,要换桥我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运气好啊 。一般桥直接烧爆了

确实是运气好,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光是运气 技术高哦哦哦哦

主要是运气好,技术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突然好了 这个跟不插显卡应该关系不大呀?为啥会这样呢?有没有试过不插会不会又不出信号/

EC和不插显卡没关系,可能强行上电几次后,EC自己变好了。这也是运气,不然还要换EC,发货要等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运气好啊 。    一般桥直接烧爆了

确实是运气好,要换桥我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设备不错,肉眼就不好看了,雷击的不开机我到手里先观察,看不出来直接烧鸡大法。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还好有图纸哈!!

网友G:
手头正好修这块板,你查查在待机时IO的 64脚SLPS3是否为高电平,另外待机时有没有1.05ME电压,以及不放cpu可以触发吗,谢谢伙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手头正好修这块板,你查查在待机时IO的 64脚SLPS3是否为高电平,另外待机时有没有1.05ME电压,以及不放cpu ...

待机时SLP_S3没有电压,1.05me电压不清楚,板子已经修好给客户了,不放CPU可以触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待机时SLP_S3没有电压,1.05me电压不清楚,板子已经修好给客户了,不放CPU可以触发。

我这块跟你修的一模一样,包括边上的小编号。
待机就有SLP3 高电平,1.05ME时有时无(但不影响触发),不放cpu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块跟你修的一模一样,包括边上的小编号。
待机就有SLP3 高电平,1.05ME时有时无(但不影响触发), ...

估计你的桥有问题,待机时怎么会SP_S3高电平

网友:
第一感觉桥挂了。。。

网友(点评):
可以正常触发的

网友(点评):
走走停停

网友H:
能正常关机么?如果SLP_S3是高电平,是关不了机的

网友(点评):
板子一插电SLPS3就是高电平,但不会自动触发启动。 触发可以启动,走走停停。主要是ME1.05 待机时有时无,我也怀疑桥的问题,但无确凿证据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能正常关机么?如果SLP_S3是高电平,是关不了机的

看了点位图,只有这一个+1.05V_PCH电压名称,是不是你所说的ME供电?这个电压是触发后出来的,桥待机供电是用5VSB转化出来的3VSB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桥电压,另有V1.05M

网友(点评):
PU9元件产生的,在PL7电感上可以测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看了点位图,只有这一个+1.05V_PCH电压名称,是不是你所说的ME供电?这个电压是触发后出来的,桥待机供电 ...

这个电压待机就有,1V左右。你的电压不稳,可以翘起PL7电感一端打阻值,然后飞线到PR50,上电测电压看正不正常,确定是前级问题还是桥问题。

网友(点评):
PL7两端打阻值280

网友(点评):
1.05M电压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PU9需要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压待机就有,1V左右。你的电压不稳,可以翘起PL7电感一端打阻值,然后飞线到PR50,上电测电压看正 ...

嗯,可以试试换供电芯片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这都能查的出来,厉害!!

网友:
兄弟,支持一下,加个分和金币呗,加分不扣你分

网友:
这个雷击板不好修啊,你也能修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