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20 板号:NM-B163主板实际维修注意了!

楼主(2019-05-01):
此机的特点是不用原装适配器能过隔离但是不能触发开机,用原装适配器就可以,主要是适配器检测脚在用维修转接头时检测脚只有1.4V电压,而原装适配器的是1.9V.差0.5V就不能用,这个也太特别了。用转接口时一定要装上电池这个时候还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把可调电源电压调到21V 可以触发开机。。。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谢谢老板的提醒   游戏本都是这个鬼样  要是电池坏了也是开不了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