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山寨清华同方主板BIOS

楼主(2019-05-01):
山寨清华同方主板BIOS
宋灏泽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小小白

电梯直达

网友:
原BIOS芯片为:FM25Q04(复旦微)4M-bit (512K-byte)的FLASH的朋友,可以下载这个程序,但请先用编程器读取型号,看看是否正常兼容。如果不能兼容,请找25X40、25L4006、25F04这几个型号代换。

网友:
这种通用的主板现在很好找,RTD2270主控芯片。

网友:
这个得拆下芯片读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