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4924 开机不显示完美解决办法

楼主(2019-05-01):
A1502 820-4924 开机不显示完美解决办法

前几天接了一台机器,客户表示机器晚上用的好好的,第二天早上打开机器不开机了。

测量PP3V43_G3H=3.42V,主供电电压也有PPBUS_G3H=12.5V,PP3V3_S5_REG=0V,待机电压3.3V不输出

测量VIN23脚供电正常=12.5V,EN 12脚=0V,未开启。EN开启信号来自EC的SMC_PM_G2_EN,EC不输出TPS51980的EN线性电压开启信号,这个开启信号一路给到12脚,另外一路经过100欧姆的电阻R8140给到EN2 21脚P3V3S5_EN,开启待机电压PP3V3_S5_REG=3.3V。

可以得出结论EC未工作
查EC的待机条件
1.EC供电来自PP3V42_G3H,VBAT\VDDA\VDD引脚电压都是3.42V
2.晶振Y5110起振,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量Y5110的1脚和3脚电压。1脚=1.12V和3脚=1.24,电压正常
3.U5110的复位信号SMC_RESET_L=3.38V正常和基准电压PP3V3_S5_AVREF_SMC=3.3V,电压都正常
4.适配器检测信号SMC_BC_ACOK=3.38V正常

下面就开始干EC,因为刚学1个多月的维修,之前完全没做过主板维修。老师傅的BGA摆锡珠的方式学不来,网上买了个植珠台,瞬间方便多了

干好EC,擦干净,接上电源,上电跑马,待机电流0.62,很开心的去装机

点下开机键,很开心的看着电流再跳,待机电流稳定下来之后,发现屏幕不显示,键盘灯正常亮,看来我还是年轻。
还是有问题。拆下屏幕用仪器测量,主板也用自制的测试工具测量,屏幕亮屏,自制的测试工具背光不亮。

测试得出结论,屏幕是好的,机器主板还是有问题。查了一圈电路,上电测试28、29、30的5V电压,电压跳变,上电5V之后,会落为0

自己又磨磨唧唧查了一圈,没查到问题,请教了师傅,师傅告诉我,5V供电到屏幕之后,屏幕的码片得到电压之后,未发出信号或者EC未接到,导致得不到持续供电,难道是我EC焊接不到位,这个对我打击真的很大,说明我的焊工不过关,再找一块料板,翘下EC,植锡珠,继续上到板子上,继续测试一样的结果,这里就不上图了。
中间我还怀疑是主板屏幕排线接口的问题,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换了个屏幕排线接口,装上测试工具,测试28、29、30脚的电压仍旧5V会落为0V。

继续查了一圈电路未找到问题,请教师傅,师傅也忙,未告诉我主板的问题,又查了一圈电路还是不知道哪里坏了。

最后师傅告诉我一个方法,在屏幕上飞线绕过码片,持续给屏幕供电。

找一个好的主板测试一圈之后,飞线,搞定。

具体原理,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后续慢慢弄明白。

现在我的理解是屏幕先得到供电,屏幕码片工作之后,发出信号给EC,EC得到反馈信号后,持续给屏幕供电,如果EC得不到反馈信号,EC就将屏幕断电。

另外结合之前A1466  无背景光的经验,个人认为屏幕先显示,最后背光亮,所以我用自制的工具测试背光亮之后,就说明机器屏幕已经可以显示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还请大神指点

既然搞定了,开搞客户的屏幕,飞线,装机测试。

机器修好了,很开心,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搞明白,或者哪个大神可以具体讲讲,屏幕码片的原来,或者屏幕显示的时序,现在整个人有点蒙圈。
也希望各位大神多给点分,毕竟第一次发维修贴

 会员982689100鑫豆2024-4-15 15:35
 会员887662100鑫豆2024-3-20 17:45
 会员1110358100鑫豆2024-3-17 14:24
 会员333119100鑫豆2024-1-26 13:26
 会员202139100鑫豆2024-1-8 12:53

网友A:
这个屏幕码片如何知道是飞到哪里呢?是哪个信号方便说一下吗,谢谢大佬

网友B:
这是新手嘛,明显是大神级别的操作呀

网友C:
你那师傅牛X,这波操作可以啊,你跟你师傅要好好学哦,

网友B:
楼主那里应该再请个示波器!照楼主的说法,不知道这台机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绿灯不亮不触发呢?绿灯不亮应该立马就查到EC了。另外楼主测屏的工具是什么东西呀,方便透漏一下吗

网友:
谢谢支持了.....哈哈哈哈.....刚开始学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幕码片如何知道是飞到哪里呢?是哪个信号方便说一下吗,谢谢大佬

你仔细看飞线的图片,可以看出来飞到哪里的....具体原理,我现在还没闹明白,还需要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手嘛,明显是大神级别的操作呀

谢谢鼓励哈,我真的刚刚学习一个多月.....看了下你的主页,你才是大神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师傅牛X,这波操作可以啊,你跟你师傅要好好学哦,

我师傅修了电脑十几年了,完全不看电路图的那种,啥机器都能搞定,真的很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里应该再请个示波器!照楼主的说法,不知道这台机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绿灯不亮不触发呢?绿灯不亮应该 ...

示波器修电脑的地方是不是用到的很多的,这个我看师傅没买,我觉得我刚开始学习应该用不到就没买。绿灯不触发啊,你的意思是机器未拆的状态吗?这个我真的还没注意过呢,下次我得注意这方面的操作,谢谢提示哈。测屏工具啊,我如果回复说产品的名字,会通过审核嘛?欣雨高科,你找这个名字

网友E:
这波操作已经非常细致了,功底很不错,缺的是经验。我是完全刚入门,只会量电压,有些原件的工作原理都没搞明白,还有太长的路要挺进!谢谢你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波操作已经非常细致了,功底很不错,缺的是经验。我是完全刚入门,只会量电压,有些原件的工作原理都没搞 ...

共同进步,你也可以多发发帖子,分享分享你的经验,大家共同成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师傅修了电脑十几年了,完全不看电路图的那种,啥机器都能搞定,真的很牛X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不是绕过了码片应该是强拉了一个屏检测信号给主板。苹果的屏幕检测原理你还是没有搞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不是绕过了码片应该是强拉了一个屏检测信号给主板。苹果的屏幕检测原理你还是没有 ...

确实没搞懂,请问哪里有教材可以学习下哈,我找不到教材去学习,很是苦恼~~~~

网友G:
一般屏幕先供电,HPD热插拔信号识别屏幕,aux交换屏幕参数,然后0+0-,1+1- 2+2-,3+3-八条数据输出视频,然后ec发出指令让背光亮。你这个应该是屏幕供电有问题吧,假设信号反馈(HPD或者aux)有问题的话,你强拉5v供电,屏幕反馈修不好,也不会显示东西的。但是你只是强拉5v供电就全好了,所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手嘛,明显是大神级别的操作呀

我也是想说

网友:
这完全不像一个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一般屏幕先供电,HPD热插拔信号识别屏幕,aux交换屏幕参数,然后0+0-,1+1- 2+2-,3+3-八条数据输出视频,然 ...

你的这段话,我好好理解下哈....我再去查查资料,再去查查

网友:
这完全不是新手啊  你师傅厉害 好好学吧 跟对师傅很重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段话,我好好理解下哈....我再去查查资料,再去查查

搜一下edp协议的屏幕工作原理就行了,通用的.首先会有一个热插拔侦测针(HPD),这一信号是屏幕通电正常后,屏幕端发出的,拉高(3.3v)电脑识别屏幕,下一步AUX信号进行屏幕分辨率的沟通,然后下一步输出视频信号,主板发出en信号和pwm点亮背光。某些屏幕还会有设置某个针脚拉低才能点亮屏幕,但在苹果的屏上没遇到过,可以不用考虑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搜一下edp协议的屏幕工作原理就行了,通用的.首先会有一个热插拔侦测针(HPD),这一信号是屏幕通电正常后, ...

好,看到你的回复,我真的很开心,我这几天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真的太感谢了~~~~~

网友H:
你是在培训学校学的还是跟维修师傅学的。一个月可以学成这样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在培训学校学的还是跟维修师傅学的。一个月可以学成这样牛逼

我在师傅这里学的,但是师傅只给大体的方向,需要自己去落实细节的~~~~~~~~~师傅超级厉害的,看不懂电路图,但是修机器杠杠的厉害,完全拿着板子跑线路~~~~

网友I:
修的好累但是修好了哦,这机器屏幕上面高压排线容易松动 通病

网友:
手工拍的珠子吗

网友J:
其实苹果板子只要细心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的好累但是修好了哦,这机器屏幕上面高压排线容易松动 通病

这个机器我还没遇到过,我这刚学习没两个月呢,我还得继续努力哈~~~~

网友:
我不会摆锡珠,我用的是植锡台,瞬间方便多了~~~~

网友K:
还是有钢网好植,摆珠一吹容易跑,或者买新的芯片试

网友:
这哪是新手,一看都大神级别的了哦。。。

网友L:
那师傅牛X,这波操作可以啊,你跟你师傅要好好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是有钢网好植,摆珠一吹容易跑,或者买新的芯片试

听他们讲,苹果的EC是自带程序的,只能用料板拆下来的EC,所以,只能自己植锡珠

网友D:
引用 网友L:
那师傅牛X,这波操作可以啊,你跟你师傅要好好学哦,

我师傅不看电路图,完全跑线路修机器,真的很厉害~~~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我需要继续努力哈~~~看你都发了那么多帖子了,我这就一个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苹果板子只要细心还是挺好修的!

我觉得好难哈~~~~~~~~~~~~~~~~看到你说很容易,我更得加倍努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师傅修了电脑十几年了,完全不看电路图的那种,啥机器都能搞定,真的很牛X

不分析电路啥机器都能搞定么,要么是所有ic的原理都记住了,不然就完全靠经验我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师傅不看电路图,完全跑线路修机器,真的很厉害~~~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看电路图跑线修 要花很多时间吧,你师父修机速度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看电路图跑线修 要花很多时间吧,你师父修机速度快么

快的,很多机器都是分分钟的事儿。哪个点的电压哪个点的电阻都在脑子里了。过几天我得好好问问他,咋个测试的。

网友N:
不看电路图跑线修 要花很多时间吧,你师父修机速度快么

网友(2019-06-20):
引用 网友N:
不看电路图跑线修 要花很多时间吧,你师父修机速度快么

速度很快的,万用表嘀嘀嘀嘀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O:
这点屏器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点屏器是什么样子的?

欣宇高科,一个测试的~~~~

网友:
不客气。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3228-1-1.html#pid17711924   这个帖子有原理分析和维修技巧,兄弟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搜一下edp协议的屏幕工作原理就行了,通用的.首先会有一个热插拔侦测针(HPD),这一信号是屏幕通电正常后, ...

兄弟,你这段话,真的非常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发帖分享,

不客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段话,真的非常有用了~~~~

能帮到你就好,edp屏自己搭设好背光和供电,可以直接在外置dp接口的电脑或台式机点亮的,看定义连接好数据线就行,不需要转换ic。

网友:
一般确定是EC坏了就好,直接秒了

网友:
这不像是新手~很娴熟

网友:
一个月的经验比我十几年的还猛~唉自叹不如

网友:
大兄弟在那里学的是迅维吗我也想去补习一下了~

网友:
苹果不会修  可惜了   没这技术

网友Q(2019-07-23):
引用 网友D:
你6天前的回复,我今天才收到提示,啥情况

不会吧  估计我的审核没有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会吧  估计我的审核没有过吧

不过还好,今天看到了~~~哈哈哈~~~

网友R:
理论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R:
理论很扎实。。。。。。。。。。。。。。。

大学的时候,我拿奖学金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开始来学修电脑了~

网友:
基础很扎实

网友S:
真是高手                  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哈~~~~多多学习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真是高手                  思路清晰

谢谢哈,听到别人的夸奖好开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幕码片如何知道是飞到哪里呢?是哪个信号方便说一下吗,谢谢大佬

你放大了图片看的到的,其实我有个帖子写了这个原理的,你可以看下我的主页

网友T:
你这个值珠台还不错,不知道多少钱.你值珠是钢网值好取下再吹??我都是钢网套上,直接吹.值一个也就1-2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这个值珠台还不错,不知道多少钱.你值珠是钢网值好取下再吹??我都是钢网套上,直接吹.值一个也就1-2分钟的 ...

拿下来吹,不过我觉得不如刮锡膏好用,我最近练习了下刮锡膏,觉得还是刮锡膏方便。你现在也刮锡膏吗?

网友:
我得把我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2025-02-28):
大神级别的操作。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屏幕先供电,HPD热插拔信号识别屏幕,aux交换屏幕参数,然后0+0-,1+1- 2+2-,3+3-八条数据输出视频,然 ...

赞同这位导师的理论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