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DAZQSAMB6F1 REV:F

楼主(2019-05-01):
E1-471G    DAZQSAMB6F1 REV:F  通病已解决,
客户机器刚刚加电掉电,瞬间掉电,掉0.02
刷了BIOS,加电掉电到0.32
3V 5V  电容换了还是掉电,

还是不行,无语中……
在网上开始图纸,和通病,最后是一个小三条腿的管坏了PQ32坏换上已OK

最后亮机照片

网友A:
那不就是二级电压没有打开嘛,S5_ON没有开启后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二级电压没有打开嘛,S5_ON没有开启后级电压

按理说不应该BiOS也坏了,估计是上家整过没整好吧,老喻是不是?

网友A:
你是谁啊?认识我?哥的回帖你都要回一下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喻粉

网友:
明天又不行了。我记得通病是公共点上电的瞬间会被拉低到16v然后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谁啊?认识我?哥的回帖你都要回一下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喻粉

你们2位几乎天天能看到!!老坛友了

网友:
那个管子是pq23吧,,,,,,,,

网友(2019-06-23):
老板的这个方是神药,感谢了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2019-08-10):
老铁   你那个管子的名称标注错了    是PQ23不是PQ32

网友:
电解电容确实不怎么稳定,换成贴片的问题少点

网友:
好,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发好文章

网友(2021-08-28):
我的机器也是这种故障 实在没办法了 只有换了试试

网友(2023-10-17):
上次有个一样型号主板是开机过会掉电,后来就没反应了,也是这里位置,换的是PQ28 ,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这些管子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