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L8000U不充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5-01):
客户拿来一台华硕FL8000U说不充电,我试试可以充电也能开机,不过等会就反复出现适配器接入适配器断开。拆机检测发现适配器有时不开机,公共点正常,开关也有3.3V,查EC发现AC_IN_OC#是3.3V,正常应该是低电平,AC_IN_OC#与上拉电阻R3009和PQ8905相连,和PQ8905的6脚相连,PQ8905的2脚5脚是AC_OK。PQ8905型号是EM6K1,查一下2脚控制6脚1脚导通。发现2脚只有0.4V,PQ8905的2脚相连PR8911和PR8928,PR8911和充电芯片24脚相连,PR8928和充电芯片的5脚相连。测试充电芯片5脚也是0.4V,24脚6V。充电芯片5脚电压不对要么芯片问题要么PQ8905拉低了,拆了PQ8905电压恢复正常6V,直接换个电压也正常了,自动触发上电,关机再开也可以开机。测试AC_IN_OC#为低电平,AC_OK为6V。

网友:
不错,原理很熟悉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吗?谢谢!

网友:
这不是x542的板嘛

网友:
LZ是不是拆掉PQ8905这个6脚的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吗?谢谢!

Asus X542UQ_2.0.rar

Asus X542UQ_2.0.rar

网友:
不错。不错,原理很熟悉!!!

网友(2019-06-19):
楼主 我遇到一台跟你差不多问题的机器 我的是X542UN,关机能充电,开机进系统后一会能充一会不能充,不能充电显示没有外接电源,我量了一下  AC_ok 正常时 6V 能充电,没电压是就找不到电源,当AC_OK 6V 时公共点有电压过来,低电压时公共点电压就没了,AC_OK 高电平时 AC_OK#低电平,AC_OK 低电平,ac_ok#高电平
EC 充电芯片也换了,不进系统就OK  ,进系统就一会充一会不充,其实就是一会找到电源,一会找不到电源

网友:
PQ8905 也换了,基本周边的3个EM6K1 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也拿掉过PQ8905 这样是能认到电源,但是不充电了

网友:
系统问题已经排除了,不要认为是系统问题,还是就是那个螺丝也不要考虑,已经接上了

网友:
这机器修的利索,但帖子后半段,叙事不够通顺,若能完善下,帖子就更完美了

网友:
我来补充下,这个机器单独用电池的时候 AC_IN_OC# 高电平  AC_ok 低电平,插上电源应该是 AC_IN_OC# 低电平有效, ac_ok 6V,  我在关机情况下基本是充电没有问题,开机进系统后 AC_in_oc#在0-3.3V 跳来跳去, AC_ok 也会跳变,去掉PQ8905  电源可以开机,不充电。比较疑惑为什么在系统下充电会一直跳变,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路基础好,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厲害了樓主
維修思路清楚
感謝分享

网友:
点位图不打不开

网友(2020-04-23):
楼主,点位图打不开

网友:
求个点位图

网友(2020-07-27):
下载了打不开

网友(2021-03-07):
还没遇到!留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