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58 认电池,不充电 案例

楼主(2019-05-01):
DELL 15-3558  认电池,不充电 案例

DELL 15-3558  认电池,不充电   客户自己换电池无用,拿过来维修,换充电芯片 ,无用,量各条件都正常。。。。。
无耐下刷BIOS 出现奇迹,好了。分享经验给大家,觉得有用的可以帮忙加下分,谢谢!!! 因为BIOS 引起充电故障的问题还是不常出现的,我也就碰到这一台

现在上传好的BIOS,亲身验证过。可以放心下载   注:刷完开机会慢,你们要和你们原来备份下来的BIOS合成ME才能开机快

dell15-3558 14216-1.rar

4.4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头一次 听说钉钉。。。。。。。。。。。。。

网友A:
碰见过电池坏,认的不充电,换新电池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见过电池坏,认的不充电,换新电池就好的

我这个是BIOS引起的,比较少见..............................................

网友B:
经常遇到系统能读出电池信息,损耗也不大,但就是充不上电。换上新电池马上就好的情况,下次是不是要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这年头怎么都扯上BIOS了,只能说无语。

网友D:
BIOS参与的功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遇到系统能读出电池信息,损耗也不大,但就是充不上电。换上新电池马上就好的情况,下次是不是要刷个bi ...

可以先试一下BIOS,成本多低不是吗,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参与的功能太多了

是的,现在的BIOS太牛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年头怎么都扯上BIOS了,只能说无语。

没办法,这年头,你没个编程器都不好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办法,这年头,你没个编程器都不好修机。。。。。。。。。

编程是必须的,我原来用的是866后来要刷EC再买了个809H

网友F:
在系统升级hBIOS不行吗?

网友:
头一次听说BIOS会引起电池不充电的 哈哈 学习了

网友G:
dell得机器正常 现在新款得 机器有好多这样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程是必须的,我原来用的是866后来要刷EC再买了个809H

一样,买了两个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系统升级hBIOS不行吗?

这个就不懂了,BIOS也没有在系统升级的习惯。。。。。。都是编程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得机器正常 现在新款得 机器有好多这样得问题.

这样呀,那知道了,我是第一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