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00s-14is小修

楼主(2019-05-01):
顾客送来一台联想500s-14is不开机,接通电源有待机电流,拆机,拔掉电池,bios电池放电,通电能自动开机,关机后 按开关不能开机,开关有手感,难道是bios问题?在把上面的程序走一次,拔掉 放电,进联想官网,找到对应型号,在线升级bios,成功后,按开关还是不开机,忽然想起联想有个小孔开机的,用细针通一下,开机了,选择 硬盘可以正常进系统,现在知道了故障在地方了,把主板拆下,反过来,看到开关旁边电路上有个绿色的点点,用工具一波 电路板烂断了,飞线,成功修复。新手可以参考,老师傅就不用说了,我是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