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6和bq726是可以代换的

楼主(2019-05-01):
一台HP 4436S 原来是BQ726,找到一片BQ736直接代换OK

网友A:
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呀、、、、、、、、、、

充电芯片

网友:
换之前查下PDF文档的吧,一般型号不同不敢直接换,哪怕是一个厂一个系列的都要查下脚位。最好同型号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