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05

楼主(2019-05-01):
这主板我拆了半小时,,总算找到怎么拆。。。背面下方2个脚上有2个螺丝,,有图有真相,,打掉后就一这两个脚为切口像拆显示器一样干就完了,。这机器是拆后盖的,,下面连这屏线,,千万注意,。。。然后这机器插笔记本诊断卡循环跑50代码。。算是通病吧。。干BIOS就好。。附上亲测可用的BIOS

网友:
拆过支架后面有螺丝的,这种还没拆到过,学习下经验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用的哪种笔记本诊断卡,推荐一下

网友:
三板斧的最爱!干bios就好

网友(点评):
平头哥混上版主了我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用的哪种笔记本诊断卡,推荐一下

就TB买普通的迷你PCIE诊断卡,,插笔记本无线网卡那种

网友C:
诊断卡是是飞线用的吗?

网友:
这个拆机还算简单的,没那么复杂啊,一般百度上都能找到拆机视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TB买普通的迷你PCIE诊断卡,,插笔记本无线网卡那种

谢谢

网友:
我遇见的相反 , 联想售后拆开了 , 修好装  就知道大概怎么拆了

网友:
之前接了一台,是CPU问题 ,打了后,直接坏了

网友:
哈哈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也是这样  被直接蠢笑了   这螺丝设计的  最后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现在基本没人用诊断了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样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是是飞线用的吗?

没飞线,,直接插MINIPCIE槽上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其实现在联想新款的一体机还真是不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