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KP7S1 二修掉件

楼主(2019-05-01):
如题,版号是6-77-P655HP60-D02A-1B#1HA
故障是不触发,待机3V正常,线性正常,LID正常,EC供电正常, 但是桥附近被干的很惨,
插电显示黄灯, 换了个桥 还是不触发,估计被动了手脚, 求长桥的图片, 背面也要,谢谢!!!!
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你就是掉件,那么换桥前你查了触发条件?现在修机子不能只靠三板斧了哦!哪怕是修个台式机的主板都已经不能三板斧了,君不见以前修台式机主板的那么多都关门了 ,再靠扣COMS电池和换电容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网友:
这一修的人真坑爹啊,价格要报高点,让客户长点记性。

网友:
二休机放弃吧。。。。。。。。。。。。。。

网友:
有结果没有 我这里也有太 二修 也掉件了 还烧焦了 板

网友:
可以先试着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