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关机后重启

楼主(2019-05-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技嘉的GA-H61M-S2P   一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多年经验的我可以进PE里关机试试,如果能关机那说明系统问题,如果关不掉的话那就是主板的问题,进PE之后还是关机变重启。我在想不是和网卡唤醒有关系,我进coms里找相关的设置,结果还是那个故障。可是我还是不死心。一查到底,干脆开机显看看系统里吧,开机之后怎么鼠标不能动了,换个USB就行了,一下子就 明白了,原来是USB导致了主板无法关机,马上动手修复此问题,附上图让跟多的朋友借鉴一下,这个也许是通病 去掉了UEC4

网友:
老哥一样的问题
刷过官网re1.0的bios,有两天没有关机自动重启,不知道为啥又开始自动重启了。新下载的bios都是cap,进微pe用winhex偏移800前的移除,手动改后缀为bin另存。不过进bios升级提示不是efi文件

网友:
老哥,我的问题不一样,我本来刷了bios都好了,不过鼠标进bios界面 要乱跳,我就把鼠标插在前面板,前天又插到后面去,然后每次关机又要重启了,换回来不行

网友A:
他们说是三极管有问题,我没找到管开关的场景三极管在哪儿,你说的cmos是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是三极管有问题,我没找到管开关的场景三极管在哪儿,你说的cmos是什么样子

D8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