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5E4V短路维修

楼主(2019-05-01):
笔记本到手不通电,经查1225b短路没找不到机子图纸,直接烧鸡后确定是芯片坏换掉不短了,开机0.189不上电经查网卡也坏了,换掉上亮亮机,修复过程写的简单,但是从短路到修好我手都被烧两个洞了。上图

网友A:
松香粉了解一下。

网友B:
我都是用舌头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松香粉了解一下。

没用,一天同行修起来几十台机子,不用手摸下根本就不知道哪里发热。烧到手也只是偶尔的事。

网友D:
兄弟你这真惨,手搞成这样啊,晕了,

网友:
热成像!高科技!

网友:
买个体温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一天同行修起来几十台机子,不用手摸下根本就不知道哪里发热。烧到手也只是偶尔的事。

意外当然在所难免的,

网友:
你摸得时间长了,所以要付出代价

网友:
我一般都用手心摸大概发热位置,发热厉害的话用手指的北部贴,发热不厉害的话用上嘴唇子贴!

网友:
熏松香可以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舌头舔。

还是你牛逼    可以用舌头舔

网友:
热成像有点小贵

网友:
经常被电容烫到手发黄的。。,有时还有股香味

网友:
手烫的不清 哈哈哈

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真惨,手搞成这样啊,晕了,

你看楼下的头像,好像是你的放大版

网友:
烧鸡电流不要一下调得太大,慢慢加电流手摸到有发热地方就行了!

网友:
慢慢加电流手摸到有发热地方就行了!

网友:
松香粉是什么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手摸的  摸到哪里发烫就拆哪里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垫垫东西摸就不怕烫了

网友:
我一般人每个ic上点一点点助焊剂,哪个容了就是哪个短路,这样也是被烫了好几次,想出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