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自动重启

楼主(2019-05-01):
iPhonex轻微磕碰了一下 然后突然出现自动重启  电量变成百分之一 原本以为电池坏了 换了一块电池 用了一星期也没事 昨天又突然自动重启 然后电量显示百分之一 充电也不显示 求大神指教 是主板摔坏了吗 维修的话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A:
连下爱思助手看看电池是不是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下爱思助手看看电池是不是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下爱思助手看看电池是不是无数据

请问 手机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你自己会修就万用表量一下电池座电池检测脚阻值 正常的话一般电池问题或者座子变形了 阻值不正常就主板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会修就万用表量一下电池座电池检测脚阻值 正常的话一般电池问题或者座子变形了 阻值不正常就主板得修 ...

修主板的话 大概要多少? 我不会修手机

网友A:
价格都是检测后看具体情况报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都是检测后看具体情况报价的.

好的 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都是检测后看具体情况报价的.

主要是怕修手机被骗了 人家来个主板坏了 要修 我也不知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怕修手机被骗了 人家来个主板坏了 要修 我也不知福

多半电池座子 有螺丝刀把排线压片拿下来手指摁着电池座子看爱思有没有数据吧 这个东西你找个当地能修主板的 当面修呗

网友:
挑一下电池座就好了

网友:
看看真不是不是k5或者k5的,要是你就别修了,搬板

网友:
座子数据脚测一下有没有组织 有就卡扣松了